V3000换升级显卡蓝屏

楼主(2010-05-03):
V3000换过631的升级版显卡后,有时看一天电影就出现蓝屏,代码好像是显卡 。怎么解决期待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先把驱动更新一下

网友:
换过新显卡。应该也顺便把BIOS升级到最新的版本。不然有时还会掉电、死机等

网友:
先排除软件问题.买来的芯片重新植株会好些.我换了几片09的芯片都用的好好的啊。不会出现掉电,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