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5000

楼主(2010-05-03):
插上电源,电流0.35,稍等风扇开始转,电流跑到0.7 各个供电也都正常,按开机键没反应,主板除了北桥有点热其它也都正常,压南桥也不跑吗。。请问下怎的回事!
主板

网友:
静态大,不正常,查一下吧。

网友:
IO换过了哦,故障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