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845EPI主板自动加电

楼主(2010-05-03):
D845EPI主板先前不触发,换IO后可以开机且一切正常,但是当我断掉电源后,主板自动加电,短接PSON可以关机,电压全部正常,BIOS里也设置成OFF了。也刷过BIOS,如今就是这个自动开机的问题,其他一切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
检查一下CMOS跳线
另外INTEL原装板在初次插AC电源的时候,是要自动上电的,只要通过触发排针正常关机后就行了

网友:
你的板可能是INTEL的原装版吧,有的板子一插电源是会自动开机的,你看看BIOS里面应该有一项关闭这个功能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正常的吧         INTEL的  都是  通电 自动开机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