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3):
电源紫线和绿线都有电压,但一短接绿线后就什么电压都没有了,这是哪个部分的故障?
电源

网友:
楼主把故障说相信一点!这样才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问题应该在主供电部分,有烧坏的东西或者虚焊的地方.

网友:
主攻电有短路的,保护了。一般为整流和滤波部分

网友:
可以在短接黑、绿线时注意听电源里面的声音,如果能听到“滋”的一声,十有八九就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十有八九就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主电部分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