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170S7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5-03):
接到一台飞利浦 170S7液晶显示器开机电源板有响声,显示正常.客户说用二 三个钟头就黑去了.象这样问题多数哪里坏了呢?

网友:
首先你得做些基本的检查啊   查也不查谁能知道问题在哪  图像通道和亮度通道都会造成黑屏的

网友:
可能是过载造成电源板异响  断开高压板 看看还有没异响  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把高压板的保护肢去掉

网友:
听电源板有声音,再说用一段时间不正常,往虚焊方面考虑一下,一开始正常,说明基本没大问题,用一段时间不正常,是不是有些件发热后,热胀了,。只是基本思路,你具体考虑一下。

网友:
断开高压板了还是有异响啊!  不接灯管有一点响,接上比较响了。

网友:
电源板和屏都有可能,你肯定都没拆进去看一下,,,

网友:
电源板虚焊的,加焊搞定了。谢谢各位了哦!

网友:
变压器会不会热短路,热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