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白屏

楼主(2010-05-03):
一台SONY 白屏,外接正常,量屏线有3。3(屏线没有接屏量的)请问一下是屏问题吗
接屏量只有1。5V,集成在北桥里的,是P3的板
麦克风

网友:
测一下屏的高压板再去关注显卡,南桥。还是那句:不要把很小的事复杂化

网友:
屏上的那个主板,看看有没有烧的地方啊

网友:
外接正常 显卡基本上市排除了
看看屏线接触是否良好 真要屏的问题 是很难修的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不行就做显卡

网友:
换屏试试,和显卡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外接个显示器看下是不是白的

网友:
屏的保险没有烧,保我加焊了IC

网友:
我的建议是量量屏的工作电压特别是LCD—VCC一定要查!可以肯定的是显卡是好的。

网友:
做个显卡看看

网友:
先换块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同意楼上各位说法, 显卡外接和内屏不是一路,注意了

网友:
很可能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白屏的话肯定要量一下LCD VCC的,没有这个电压肯定会白屏的

网友:
屏供电,包括主板和屏的保险,再就是考虑屏的问题

网友:
白屏的话肯定要量一下LCD VCC的,这个要在接屏的情况下量,没加负载看不出问题

网友:
不知楼主的现象是真正的白屏还是那种感觉灯管亮了但很暗的感觉没图像。如果是后者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接屏量只有1。5V,北桥是815的呀

网友:
跟下屏供电的那个场管,直接飞过来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