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0-05-03):
昂达N6106/V 接电源线,按开头键风扇不转,。主板上PW针有3.3伏。电源,CPU,内存,都是好的。。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先清下CMOS试试啊

网友:
2# scsc139 清过。

网友:
查3VSB正常否? 位置在PCI的A14脚
南桥边的两个晶振起振否?
如果都正常,考虑换个IO(如果IO是参与触发的话)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SB正常。晶振有压差(不知道正常么)

网友:
晶振压差0.4左右

网友:
在就是跳线帽 cmos的 要有电压。跑跑线,要是进io的话,换io试试

网友:
不开机查一查你ATX电源线的绿线走一下线路呀!看是什么桥,英特尔的桥的话就先换个IO,再就是时钟,先查一下。

网友:
查查南桥和IO的待机工作电压正不正常的

网友:
不开机故障一般先排除CPU供电,然后就是开机电路,时钟,复位,慢慢找吧

网友:
不开机故障一般先排除CPU供电4针供电取掉试试,然后就是开机电路 开关到IO。IO到电源绿线跑跑看那里电压没变。。。还有就是南桥短不。。。

网友:
你说的不开机是不启动吧~是754架构的主板吗?电池与电池跳线、晶振的电压正常吗?查绿线到I/O或POWER开关到I/O路线是否正常?不好就试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不开机查一查你ATX电源线的绿线走一下线路呀!看是什么桥,英特尔的桥的话就先换个IO,再就是时钟,先查一下。
引用 网友B:
你看贴子了吗,你看看吧@!

网友:
如果各路电压没有短路的话就将绿线短路,看有什么地方发热,那里发热换哪里,不会发热就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方法试过,没地方发热。我也怀疑是IO的问题,看来要换个试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供电电路中的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