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楼主(2010-05-03):
一台T43本,有点小进水,刚刚把显卡和南桥都取了,现在南桥装上了,没装显卡,,待机电压都OK,开机。跑81.84马上就掉电。。两USB口,有根数据线没阻值。。是不是南桥没做好。。。。。

还有如果不装显卡的话,正常跑码能到多少

网友:
不装显卡的话,代码一步一步跑到8X应该是正常的
但是USB没有阻值明显不对
桥没有做好、桥坏了、USB接口到南桥之间的线路断了
就这几个原因

网友:
进水通电过的机器基本南桥都爱挂,还是换个新的桥比较好。。。

网友:
你先找点位图看USB接口的数据线到南桥下面的哪个点上 把桥取下来用万用表测下通否!然后再用表测南桥芯片上那几个USB接口的对地阻值是否是400Ω——700Ω之间 如果是你就在重新做一次 不是就更换个

网友:
接上屏看看吧
照理说应该亮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