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技嘉G41的朋友注意了!

楼主(2010-05-03):
装技嘉G41的朋友注意了!帮朋友修了一块技嘉G41的板子,出现视频窗口花屏的现象,看PPS电影,有的电影图像正常,一部分电影从头到尾花屏,酷我音乐盒看视频,窗口也有花屏的现象!朋友喜欢K歌,上面有酷我K歌,也同样窗口花屏
技嘉

网友:
对了,忘了说,重装了系统,换啦新主板,问题还是一样,显卡也换新的,也不行,所有驱动也重新装了

网友:
用迅雷看看也没有问题啊!好像只有网页的视频没有问题!我把那些软件也重装了也不行

网友:
以前有一个索尼的笔记本,也有这样的问题..以前baidu过,好像问题的人还挺多的....估计应该驱动方面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和内存呀!
现在的东西什么问题都有.我上次修到一个花屏就是CPU的问题.

网友:
pps没设置好

网友:
谁装过同类型的主板,可以试试啊!看有没有楼主的情况,有的话就发言

网友:
楼主用的是集显还是独显 先用原装显卡驱动驱一下试试 不行换根内存或显卡

网友:
没发现,估计是你系统问题!!!

网友:
我想cpu的故障面打些 这样的问题 我们这客户很纠结

网友:
系统的原因。

网友:
我用集成的做了个六十台的单,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哟

网友:
装了数百台,没有这问题,系统和驱动没搞好

网友:
你用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集成花屏肯定是内存问题!

网友:
主板和显卡都换过了都没有问题,应该是内存的问题。 G41我没遇到,我遇到了G31出现了花屏,换了内存好了。

网友:
没看到是G41吗,当然是集显的

网友:
什么地方都要查,换块一样的板试试

网友:
百分百不该板子的事,换内存CPU试一下。技嘉G41装过几台,没发现有此类问题

网友:
PPS中你选择旧式渲染!如果在不行在属性中硬件加速调到基本加速就好了!

网友:
装了应该上百台。没听过这问题。G31的板用PPS的时候。有个别影片有花的现象。因为是个别所以没管它

网友:
我昨天装了一个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GA G41我最近经常装机出去,没发现这个问题嘛.你是不是其它地方的故障

网友:
什么都换了,就是没换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