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楼主(2010-05-03):
七彩虹MCP-6861的板(返修过一次),最近出现开机断电的问题,做系统只能复制完系统文件,复制完重起就会自动断电关机(其实不是说做系统就断电,大概最多坚持三分钟到5分钟就断电),需要手动再开机,BIOS设置已还原,跳线也拔过,CPU没有超频,温度在50上下(一开始未换散热器之前在70左右...)不装系统,不进BIOS,就这样开着也会自动断电,电源已经换过,一样出现断电情况,内存条也不会引起这问题,但我还是换了一根试,还是一样,光驱拔掉也一样,硬盘换掉和抽掉还是要断电...最后就剩主板和CPU了(CPU可能性最高),用诊断卡显示很正常,我把CPU换掉,就可以了,但是CPU拿在手里即不算热,也没有损坏的痕迹,而且是最近几天才出现,不会是刷BIOS的问题。请问故障就是CPU吗?

网友:
CPU不良损坏率很高的,主板桥的问题也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