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好了两块板子+1显示器

楼主(2010-05-03):
刚学习主板维修,只是了解了简单的元器件的测量,竟然修好了两块板子外加一台显示器,分享给大家看看:
1:致铭ZM-N45PL3-L主板,到手时插诊断卡检测为:不跑码。
开始无从下手,想想,不跑码?CPU挂了也不跑码,于是就换了一块,开机测试,故障依旧。。。突然间想起坛子里的高手好像提到过,COMS问题也会导致不跑码。。。于是就把CMOS跳线,2脚跟3脚短接,过了大概1分钟,再次开机,晕死。。。故障解决,一切正常了。。。如此简单。。。
2.斯巴达克I848AS主板,P4 2.8;到手测试时提示重新设置COMS,还有就是CPU温度竟然飙到80多度。
分析了一下,COMS提示设置,可以忽略,但同时量了下COMS电池,呀,怎么没电压啊?!拆掉电池,再量,没电了。。。换了块电池后,再次开机测试,COMS错误不提示了,不过CPU温度还是很高,没下过70度,关机,思考。。。
拆掉风扇,开机时用手去感觉CPU温度(此时发现CPU风扇固定卡子是断的,客户用铁丝固定着呢。。。),开机后不到2秒,CPU上面就非常烫手,赶紧断电。
有点发愁了,不会一开机温度升的这么快啊。。。难道是电路方面出问题了?可惜对电路还不懂,也就进行不下去了。。。偶然间想起英特尔的散热量很大。。。那会不会是风扇散热不好,再加上英特尔机子散热量大而导致死机呢?于是,换了个CPU架子,涂上散热硅脂。开机测试,呀,温度竟然在36度左右。。。呵呵。。。就这么简单啊。。。差点走了弯路。。。
3.CL显示器,不开机,有高人指点怎样测量行管,发现行管的数值不太对,于是拆掉,更换了新的行管,插电试机:亮了。。。
今天太有成就感了,说的有点啰嗦。。。不过很高兴啊。。。以后要经常看看坛子里面高手的维修案例。。。

网友:
嗯。运气很好了,都是碰见好修的了。

网友:
刚学习主板维修,只是了解了简单的元器件的测量,竟然修好了两块板子外加一台显示器,分享给大家看看:
1:致铭ZM-N45PL3-L主板,到手时插诊断卡检测为:不跑码。
开始无从下手,想想,不跑码?CPU挂了也不跑码,于 ...
引用 网友A:

LZ你的运气就这么好吗?   像这样的案例还是发到新手区吧,

网友:
楼主  还是把基础打实了把!  很多东西都很简单的 真正有问题的还真不多!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的,我一开始修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网友:
这个。。。。。。。你还没有头更痛的时候了。。。。。不过有这么个开始的机会也不错啊。。。

网友:
这样的开始会更有信心去修板。

网友:
真羡慕楼主,怎么我一开始拿的几块坏板好象都是大问题,有几个还贴了维修店的标签,估计是店里都修不好又扔回来的,查来查去都是桥坏之类的大问题,我连拆桥装备都没,咋修啊,真是头大。电源我倒是修好过几个,自已用的显示器高压条坏也是我自个整好的。

网友:
这些都是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
这些确实都是简单的问题啊。。。不过还好给我这样的新手有个好的开始!!!基础还是要打的!!以后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好了今天就学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