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开关后等几分钟才能开机?

楼主(2010-05-03):
按下开关等几分钟才通电开机,替换后得知电源问题,换了几个10V 16V的电容后怎么还是那样,不知道怎么修了。
电源

网友:
换辅助电源的电容看看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修过,大部分是电容失容所致,你看看还有没有鼓包的电容。

网友:
我修过其中一个大电容轻微鼓包的,把它换了,和后面的也全换就好了。

网友:
你看一下开机瞬间待机5v有变化不 按照这个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