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屏水波纹维修?

楼主(2010-05-03):
LTN141X8-L00维修
三星的屏幕

干扰很厉害,抖动很大

如何维修,,

听说是通病?

网友:
换屏线试了没?不行就是屏供电电路有问题 了
引用 网友A:

您不是从大城市回来干的那个么??

刚修了3个IBM,换南桥的??

网友:
没看出来是花屏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看出来是花屏还是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B:

很不清楚,,干扰厉害一样

字体严重抖动变形

网友:
之前遇过这种情况,应该是通病,我换了个屏OK了

网友:
把屏线洗一洗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明显敷衍嘛,人家屏线都换了你还说清洁屏线,我不知道这个故障不过关注一下也是很好的

网友:
屏主控IC 换了 还有就升压12V那问题

网友:
是不是交流干拢

网友:
有些事高压板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就是水波纹干扰·

网友:
滤波不良。。。

网友:
看一下高压板的滤波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