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只能上45NM上不了90NM刷BIOS跑66.求短接恢复法

楼主(2010-05-03):
P965主板 E5200CPU
主板只能上45NM的CPU 90NM的上不了 想降级一下 昨晚尝试刷一下BIOS
结果重启跑66了 无报警 风扇一切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BIOS焊在主板上的为SSTVF080B 8脚芯片
求短接法恢复

网友:
检测卡问题

网友:
很明显,你把BIOS刷坏了,用编程器刷回正确的BIOS即可,提醒新手,刷BIOS带不来性能的提升,正常用的机器,没问题不要经常刷BIOS。

网友:
估计lz没备份bios

网友:
呵,这情况乱码在一下代工诊断卡上常出现,但依你所述情况应当是你所刷的BLOS不正确引起,请对主板型号及BLOS规格重刷一下

网友:
是短接芯片的1 8脚恢复吗?

网友:
短接法没有用 已经试过了

网友:
只能用编程器从写,除非是双BIOS的主板。

网友:
短接不能开机,这个BIOS没有备份功能,短接了也不能恢复,只能用编程器写上官方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