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这是什么屏

楼主(2010-05-03):
1:方正(LR712+)液晶显示器,屏M170E5-LOC。大哥大吓们帮忙查下这屏是用什么屏线的,还有几伏几脚供电。谢谢~~

2:三星(750S)液晶显示器,屏(LTM15C419)东芝的,都是看不到有几对电阻。不知道用什么屏线跟屏供电,偶新手勿怪~~

网友:
最好截图上来

网友:
LTM15C419   5V  S8L

M170E5:

网友:
谢谢你们,你给的M170E5这个资料是原装线的,5V三个脚供电,也是用S8L的线吗?

网友:
第一个是奇美的 第二个是三星的

网友:
M170E5这个屏换驱动板应该用什么屏线呢?

网友(2010-06-11):
先看屏线是不是好的,要是好的话就看驱动板的屏线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