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60加电不显示故障!急....

楼主(2010-05-03):
一台联想旭日160本本,开机加电不显示..拆机找来找去只有一个内存槽,开机电流1.5应该算是正常,不上内存跑28. 加上内存.88 . 不动了.没有思路.请高手指点.... 先在这里谢过了...
不显示
联想

网友:
机器没有过内存,安不过内存修,先看内存的供电,时钟,数据线和地址线的数值是否异常.如果正常.刷BLOSS试试.

网友:
你上内存跑88 你上内存电流跑过1.5A了吗 那内存过了啊 你在描述细一点好吧 你这样大家帮你分析也是大体的 制定不了那里

网友:
按你那样说是内存已经过了

网友A:
根据电流大小应该是显示了 。你用外接看看

网友:
应该可以显示了 你看一看显示的部分

网友:
换自己好内存·打阻值卡·不行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