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加焊了下南桥·USB有个数据脚短路了?

楼主(2010-05-03):
纠结啊· 今天回收到一块精英845主板· 接到的时候故障是供电。时钟。复位等全部正常·但是就是不跑马·

         后面把板子在南桥的那个位置弯了下··跑马了··当时高兴啊·南桥稀焊了·拿起风枪·吹了一会·用小刀碰了南桥的几个脚·有动了·
   停火·冷切以后··发现怎么压也不行了···量usb的一个数据脚短路了··跑线路是直接去南桥的·
  哎· 又OVER了一块主板··兄弟们·帮帮忙··是不是南桥里面有连锡了啊·?

网友:
碰的时候动作大很容易连株的,LZ 的这种情况不一定是连珠,很有可能是温度控制的不好吹挂的

网友:
DBM的桥珠子好植
把桥取下来,测量桥上面的那个USB信号处是否短路,是短路就是桥挂了。直接换一片
不是的话,就是连锡了,重植即可

不把桥取下来,是无法分清楚是连锡还是桥挂

网友:
没说的 取下桥测量吧

网友:
用风枪吹,还用镊子捅,你的南桥没挂掉就已经算你走运了

网友:
没加焊好吧。锡膏没吹?

网友:
USB没用了,只能换桥了~

网友:
碰的时候力度得控制好了,太大力就连锡了。加焊后可以再放一枚硬币上去 - -

网友:
现在加焊已经不用风枪了,还是用土炮保险点。

网友:
根据描述应该是连锡了,去下来重新做吧~~加焊桥是需要很小心的,不是粘鞋子越牢固越好呵呵~~

网友:
能用风枪吹枪的都是高手

网友:
诶,这世道用什么都不安全,我加焊南桥,温度控制在250,也没有去捅,就是压上硬币,结果也挂了,,,,,,,,,,,,

网友:
温度没控制好,热度不均匀,部分珠达到熔点,部分没达到,就很容易出现上述现象 ,最好弄个下加热的,那样成功率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