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5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0-05-03):
ACER 4315无待机电流,查8744条件,就差5,6脚开启电压,该电压来自于EC WPC8763LDG的15脚 ,换之,故障依旧,查其工作条件,没发现异常,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查,求助!!!特别不理解EC的15脚为什么没电压出来?

网友:
8744是系统供电吗,发个图来看看

网友:
刷个了BIOS先,
不过WPC8763也容易坏

网友:
可按不开机来修,有些机开机后才有3,5V,先刷BIOS,EC换过不行的话,检查南桥.

网友:
谢谢了!今天刷了BIOS搞定

网友:
系统供电有进主板上吗
?   查查开关建有没电压 SB EC晶振有没起振啊

网友:
ACER BIOS 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