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出图像后,2秒自动黑屏

楼主(2010-05-03):
单高压块.出图像后,2秒自动黑屏.指示灯一直绿色的(应该驱动板没问题的)
实验,灯管无问题
高压板也无电压不正常,也无虚焊
听说又是通病,说高压块的事情
哎,无从下手
改通用的又不耐用
自己刚收的
通病
黑屏

网友:
通病?三星的通病你知道吗?MCU你搞了吗?

网友:
MCU?屏幕上的?

网友:
得用编程器刷MCU的,三星7系列的好像用NT68F的多。我们这里一般是换了MCU再刷。

网友:
你的意思是屏的事情??
不是高压板的事情?

网友:
2楼说的是驱动板上面的MCU,你可以理解成主板上的BIOS程序,它坏了就可能是这种情况,三星的通病就有这种

网友:
我手头有一台液晶电视,在HDMI状态也是这样,显示几秒后黑屏,指示灯一直是绿的,其他功能显示都正常。换了驱动板就好了。各位老大知道是驱动板哪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