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高手请进,F1问题

楼主(2010-05-03):
我的机子今天出现F1本以为是很简单 的问题,BIOS设置一下就行了
可奇怪了,什么键盘都不能用,死在F1界面,怎么办,高手们?

网友:
在线等高手,快来啊!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
先将键盘的排容干了.你要确定是真死机还是假死机?还有就是键盘修能用先.感觉你的机子就是键盘不能用的问题.不先换IO

网友:
我不是高手,建议你查下键盘接口电路,查下5V供电和数剧时钟电路

网友:
拜托,你的问题能不能说详细点?你说设置下BLOS就可以,你能进BLOS么?若键盘操作无果,检查下键盘是否OK,Numlock灯有无应机反应,换个键盘试下,若故障依然则量下端口电压,看看是否是端口或端口周边电路问题,再无果则更换IO试机了。

网友:
换个usb的键盘试试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板子,前段时间也有过类似故障,后来放置了一天再开就能使用键盘进入BOIS,我马上把握机会进去设置好了。

网友:
键盘供电有没有?再试换IO,不行重写BIOS

网友:
VIA  南桥,可以考虑一下它了!

网友:
换USB键盘问题同样的话,南桥了,前几天我就有个华擎的板这样

网友:
设置后重启就死机,死在哪?有没有报什么错?是什么牌子的主板?说明清楚一点~

网友:
有可能键盘接口不能用吧

网友:
问题补充,刷BIOS故障还在,开机到F1界面,什么键盘都不能用,IO找不到同型号的
南桥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高手,这块板子修的价值大不?

网友:
不是太大的问题,不要考虑太多,USB键盘试过不行就送修吧~~别自己琢磨了.

网友:
问题补充,刷BIOS故障还在,开机到F1界面,什么键盘都不能用,IO找不到同型号的
南桥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高手,这块板子修的价值大不?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维修价值----这个问题应该你自己最清楚吧

还有LSD好几位都建议LZ换个USB键盘试试,以确定是否是PS2口出了问题
为什么LZ不试一试呢??

网友:
确定是死机还是鼠标键盘口不管用

网友:
修键盘接口

网友:
CPU過熱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