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显示器里的一个管子,不知道怎么代换?高手来帮帮忙

楼主(2010-05-03):
奇美显示器里的一个管子,不知道怎么代换?高手来帮帮忙  型号是40t03gp

网友:
上个图吧 就这样没头没脑的 怎么看

网友:
3个长脚 穿过PCB 板的吧? 换上去也没用,他旁边的2个小芝麻管挂了,没的代换,我这一大堆修不好

网友:
互推挽的三极管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