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维修旭日150

楼主(2010-05-03):
上午有个旭日150的
笔记本
,开机正常,只要一动就重启。拆机,加焊CPU芯片,测试,还是重启。仔细检查主板,发现USB与主板的联接口处开焊,加焊后,正常。
请教高手:USB接口与重启有什么关系么?
笔记本

网友:
USB是南桥控制啊.开焊后动会影响南桥所以会重启!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了一个机器忘了型号了,也是这样。把USB口一动就重启但是没有想你说的那样脱焊,后面还是换了一个就好了。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期待答案

网友:
是的,南桥引领风骚,开机工作得得到他的批示才能运行,不按指示工作,搞小动作他自然不让你安逸

网友:
USB接口与重启有什么关系么?真的少见 等待高手

网友:
记住这句话, 南管外 北管内, 呵呵呵,
我也碰到一个旭日150的,他是机子一热就掉点, 我研究了两天, 我把CPU 供电加焊了一下没用, 然后我就接着研究, 研究出来了很有 很有 很有可能是显卡,最烦的是人家不愿意修, 哎, 郁闷啊,太悲哀了,

网友:
这样子的客户我都想一巴掌呼死他,呵呵呵呵呵

网友A:
不知道lz是数据开焊 还是电源开焊。如果是数据开焊。原因可能如下: 在震动的情况下,USB接触主板导致usb信号异常。南桥发出信号强制复位。就出现重启了

网友:
应该没有联系的 只是巧合吧 你是空焊对吧

网友:
有插USB设备开机吗

网友:
客户拿走七天了,没有返修。

网友:
应该是USB接触瞬间引起的南桥强制复位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不过遇到有白屏后加焊供电芯片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还会返修的,USB虚焊不会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