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5s

楼主(2010-05-03):
今天接到一台AOC715S的显示器,大约试了15分钟后自动关机,再按开关没有反应,测量各组电压都正常,拨掉电源冷机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15分钟左右后又一样,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掉电

网友:
把按键把了在测试,如果不会关了就把按键给换掉

网友:
按键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问个问题哈,你锁定了是电源板的问题吗?先用通用电源板接驱动板确认故障好像比较好吧,我是新手思路是一步一步来没师傅认真教过

网友:
ali的话,mcu问题!热稳定性不良

网友:
谢谢4楼的,这个方法不错哦

网友:
问提有没有解决啊?我今天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估计是驱动板问题,自动关机后电源板输出的24v,12v,5v,-8v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我也有2台这样的,现在还没解决.电源和按键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告诉下啊 啊

网友:
关注中,好像修过类似的是电源板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