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这张卡FX5900是哪个颗粒坏了

楼主(2010-05-03):
FX5900用MATS5测试结果是D58
反面没有显存.

谢谢2、3楼的大侠的指点显步好了。

我是先加焊了2号的显存,上机MATS5测仍然报D58
接着加焊1号的显存,上机不花屏了,跑MATS5正常了。

1号的显存出问题

网友:
d 區應該是  1  跟 2
正常排法 1   0-31   2 32-63
實際會有所不同

网友:
不是1就是2,但是每个品牌块卡都可能不同的,正常来说是2

网友:
楼主那个图片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回楼上的朋友,图片是自己做的

网友:
请问下 MATS5 这个 怎么用啊 。。怎么看 是那个显存芯片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