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上电不开机 电流跑0.4 维修记录(未通过)

楼主(2010-05-03):
       1、插上代码卡开机,万能电源跑0.4A,代码卡跑FF,于是直接用万用表打了下cpu电感,发现没有

电,初步证实 cpu电压没起,导致不开机

        2、然后问题初步判定在cup供电这一块,主要元件有ADP3205,两个ADP3415,还有四个给cpu电感供电的 mos先测3205,发现15脚为3.37v说明这个脚只有低电平才会出时钟信号,所以判定这个芯片根本就没工作,17脚为0.15V这个脚是出PG信号的,18脚是电源开启信号正常,所以3205没工作,它要正常输出时钟与PG信号就必须要有VCC CPU CORE的反馈电压,再往下查,发现下面的两个ADP3415是控制下面两个给cpu电感供电的mos管的,他的自身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第6脚和第九脚mos管的驱动信号,所以导致下面的mos管不工作,后来直接换取,cpu电压起了,板子修复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