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hp_dv9000冷机不开机热机可以

楼主(2010-05-03):
机型:HP DV9000
主板主要芯片:CPU:AMD S1 北桥:MCP67M_6150 南桥:430 I\O:KB3920和KB3926

以上芯片合的机子相关主板开机待机时序和过程
参考图纸:[HP_DV6000_AT1_AT2A_DISCRETE_FF_HYN_(31AT2MB0030)_kb3920_kb3926和DV9000相似]
实测主板为DV9000 AMD+6150+430+KB3920
主要电压信号产生时序:
1.插上源从未按过开机键之前实测到MAX3843有工作输出3.3V(图纸上标的是3VPCU)和5V(VPCU)(DV6000用的是ISL6236)。5V经过两个双二极管升压到12V.
2.开机键有3.3V的电压,此电压由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到3VPCU提供。开机键直接到IO KB3920的NBSWON#第23脚(KB3926的NBSWON#第19脚)。
3.插上源在从未按过开机键之前IO KB3920的第115脚S5_ON为低电平(KB3926的101脚是S5_ON)。
4.开机之后再关机S5(S5_ON)在此时的待机状态是高电平3.3V。
**并且还有被它近控制的电压会在待机时出现。除了以上的待机电压以外还有3V_S5(在DV6000主板中由PQ51提供)
5.南桥的R10脚PWRBTN#信号先经过一个33OHM的电阻转换成DNBSWON#信号再经过一个二极D8到IO KB3920的83脚DNBSWON#1(KB3926的75脚)。
6.D8这个二极管阳极的信号叫DNBSWON#,阴极信叫DNBSWON#1。DNBSWON#是到南桥的那端,DNBSWON#1是IO的那端。
7.DNBSWON#1一直是高电平3.3V只有开机键按下未松开时才是低电平,DNBSWON#在从未按过开机键时是低电平,开过机之后,不管是开机还是关机都和DNBSWON#1的状态一样(条件是电源未拔下来)。些时的电压是由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到3V_S5。

一台HP DV9000的机子维修实例:
主板配制:AMD_MCP67M_6150_430_KB3920_KB3926
故障描述:冷机不通电 不开机 20度以下不触发不开机不通电开不了机,待机电压正常待电流0.02A开机电流只有0.06A左右,有时能到0.26左右马上又回到0.06A,除了电源插头处的指示灯会亮外,其它都不亮。热机一切正常,怎么用都不会出问题,温度高了就可以。

此机由于客户催的急,没时间没研究,采用了一个应急解决方案:
  经过以上分析,再根据图纸直接把3V_S5改成一直都有,就可以了。
  3V_S5由PQ20、PQ8、PQ驱动。
 把S5_ON所驱动的一个三极管短路可以了。在插蓝牙插座的旁边。改过之后3V_S5这个3.3V一直都有。

网友:
估计是某个电容不良引起的

网友:
客户催的比较急就没有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