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 无CPU和內存时钟

楼主(2010-05-03):
联想精英主板,开机不走代码,经测量CPU内存,显卡电压正常,没测到CPU和内存的时钟。一个没有。不知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应该查哪里,BIOS在论坛上找的,已经刷过了。

网友:
主时钟正常不?
主时钟正常的话,检查一下北桥的工作条件,电压,北桥的时钟,参考电压等
下压一下北桥看是否空焊

网友:
你首先得确定板子上所的供电是否正常,因为得先有供电才会有时钟的

网友:
你那图看不太清楚,你那板子是不是AMD的,AMD的CPU时钟从假负载上是量不到的,你得用假负载先追到那两个滤波电容,然后再上电去量电容的另一端是否有电压,一般这两电容是靠近U座的,所以你上真U是不好量的,得先找出来再用假负载上电去量

网友:
如果这样量还没有电压的话,你就去打一下时钟IC旁边的那些大个子电容,应该说所有滤波电容,电压是0.3-3.3之间的

网友:
滤波电容上都没有电压的话,你就得去网上找出此时钟IC的图纸,测量它的工作条件,如果所有供进去的电压都正常的话那肯定就是时钟IC挂了,换

网友:
强调一下,时钟IC的PG一定得正常,不要忽略了,或者先脱一下焊,因为时钟IC有一点接触不良都是不工作的,还有就是旁边的滤波电容,摘掉一两个不要紧,但不能去其它板子上乱找来换,必须得从同样的板子同样的地方找,不然会漏电或有杂波,这样就会导致板子不保资料等故障的

网友:
复位信号测了?主板的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都要有的,没有复位,也有可能不跑代码,细心,细心,再细心哈,肯定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CPU座供电,复位,PG都正常。别的电压供电也正常。就是量不到CPU时钟和内存时钟,复位正常是不是时钟也就正常了。也许测不到是正常的。哪天找个好板测一下。
主板不开机,直接显示7F,

网友:
加焊北桥吧,90%好。已修过不知多少片这样的板了。

网友:
是不是CPU挂了呀,换过没有,这种板故障率非常多,经常坏CPU的
10楼的朋友,加焊北桥90%好?这种主板极不稳定,故障各种各样,真的是北桥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