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内存报错

楼主(2010-05-03):
本来这台机器来的时候是不显,因为6400是有个独立的显卡分板ATI X1400的,做完显卡,就出现这行编码了memory address line failure at 00090000,read f6faf6f6 expecting f6f6f6f6 to resolve issue,try to reseat the memory。。。本人BIOS已经刷过,显卡也做过了,内存也换过了,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问题 ,请教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有一个朋友在DELL服务中心工作,我问他什么问题,他讲是内存芯片问题,所以 请大家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看看能不能运行DELL的诊断程序啊..

网友:
不行呀 出错了那行英文以后 机器就不能运行了,

网友:
有时间做做显存试试

网友:
取网卡,再不得就更换BIOS

网友:
那 和简单呀 你就查找MA  MD  就可以呀

网友:
那是你移除了内存,跟原来内存不一样就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
显卡已经从做了,BIOS芯片也换了一个, - -

网友:
网卡芯片也拿掉了,PIC控制芯片也拿掉了,大哥哥 大姐姐们 现在 已经很大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