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27爆了个电容,换电容,高手进

楼主(2010-05-03):
最近搞了两台白光927,一台爆了个电容,对比电路板,拍了几张照片,今天去电子市场逛了一圈,没有相同的,就买了3个相识的电容,不知道直接替换可不可行,上论坛问问各位高手,我买的3个电容是不是都可以替换呢?注:爆的是图中黄色的电容,这个是什么电容啊?
换电

网友:
可以换,但正面印刷板烧焦可能绝缘受损,建议焊到背面.

网友:
估计不按也没事的。

网友:
涤纶电容的有两种功能 滤除高频。 如果清楚这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就OK。。可以换。

网友:
白光也会爆电容,看样子,也不是那么完美。

网友:
楼主白光是什么东东啊.是不是显示器的名称?

网友:
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标的了 这个是不是100u 1kv的耐压 还是0.1kv的耐压

网友:
这个是0.1 100V的电容

网友:
有两个吧?一个是100U 100V,一个是0.1U 100V

网友:
先查查别的故障吧!弄清楚怎么坏的?再换 你买的可以代换

网友:
这个电容是直接接在变压器次级交流24V电压的两端,容量小
是不是作滤波用的,用来过滤高频干扰的呢?

网友:
如果是直接接到24V交流应该是起尖峰电压吸收作用的,若是跟整流管并联的那就是保护整流管免遭反峰电压击穿,也是起吸收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