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能触发掉点

楼主(2010-05-03):
1。待机电流正常=0。001
2。3。3V,5V 正常
3当按下开关健,电流到达0。25A左右就掉回0。001A
内存1.8V,1.5V 1.05V 按下开关健一闪就消失了
4.ACIN ACOK 等信号正常
5.CPU供电电感对阻值12欧左右

做过SB NB 芯片,无果。
各位大哥给个思路

网友:
0。25A电流不知道自检到什么位置?
忘大侠指点,最上能上个电路图

网友:
继续查各个供电是否都正常..供电是否都出齐了.

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先要把各个电压修出来

网友:
到0.25掉电的话应该是有电压没有出来,CPU供电不出导致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有没有闪黄灯啊??

网友:
如果是CPU供电有问题,怎么确定呢
我是小白,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网友:
0.25应该是电压还没有出全吧,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0.25A,查EC没用吧
如果是0.01不能触发查EC差不多

网友:
这种状况应该是 某个电压短路了 或根本没出来撒 仔细查下撒

网友:
当按下电源开关,CPU边上二个大电感的电压是1.5V
然后慢慢向下降

网友:
这个图基地上好像有

网友:
L310的电路图
有的兄弟上传一下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这个机子上CPU假负载正常是1.5V,你试换一下那2组钽电容

网友:
没电路图,盲人摸象一样修机

网友:
那位大哥告诉我CPU电压控制芯片?

网友:
好像是ISL 6262

网友:
测测CPU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换的U试试

网友:
后级电路短路

网友:
最好把各处电压都检查下 EC工作条件~~~

网友:
肯定有供电没出来,继续查供电

网友:
把CPU拿下来试试,有些板还跟时钟有关,看看触发的时候时钟有没有起来,还有南桥坏掉的可能性很大,不要重做,直接换掉。另外加焊一下CPU核心供电IC或换掉。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通病呀,补两个CPU的滤波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