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维修心得

楼主(2010-05-03):
这几天修好好几台小上网本.分享下经验:KOHJINSHA  工人舍7寸小本,客户反映没有电插别的适配器然后就坏了.拆机测前端19V大保险丝烧了后面还大短路.P管也烧了一个个拆.拆了好几个大电容还是短路.最后把电源管芯片BQ 24721C拆了没有短路,其实维修这时是最快乐的.手上没有此料订料.然后将其他件换之等料.两天后料到换上OK.没有短路.心中暗喜.但按开关不开机郁闷了.测所有电感找不到3  5V晕..瞅了眼配件盒子还有个小电源板.晕忘记上电源板了.(机不是我拆的)上后按开关.电流到0.14不动了.晕.测所有电压居然都有了.此板只有南北桥.U应该集在北桥里面内存没有上上下试试哈.居然有跳变点屏亮了修复!另一上网本冠捷VTS268/W电流跑到0.5几不显.外接也不显.插不插内存一样.此本为VIA单桥,U为C7-M.觉得还是U的问题.重植OK,HP 10寸小上网本客户反应摔过.不显.电流跑到0.33 不到.心想也到北桥U吧.做U 电流上到0.52上内存过有跳变点屏OK!

网友:
2# 270985121 不怕烧件多只怕查不出

网友:
上网本没有图纸不容易修,不过相对简单很多,大部分都是集成的,把几个大件换了不行就没有思路了,不过一般都能修复

网友:
看楼主做桥真轻松啊!高!集成U的和普通桥做法一样吗?

网友:
我有一次弄了你一个上网本,所有电感量了一遍就是没有3V 5V,结果量一个芯片一边的几个脚接猪供电,另一段的脚上就有个3V  和5V。。也不晓得是不是真的3v  5V。结果失败告终

网友:
呵呵,经验呀,坏的都是桥啊,U的,只要不是因为人为损坏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几大块里面

网友:
以后的趋势就是做桥了,集成度越来越高了,大家把BGA练习好估计什么板子都可以修了!

网友:
我前天修一个联想上网本亏了180  客户说摔过 花屏白屏 换了屏不行 换了桥也不行 是CPU吗

网友:
感觉小本的就是U问题多。很多稍微量下没有什么异常就加旱U。

网友:
北桥空焊碰到两台,不过有个很好的朋友告诉我,修上网本不可以压桥,因为压桥主板容易断线。

网友:
我锈迹我可没这个耐心  搞了半个小时没确定问题就不搞了

网友:
我也修过这么一台,一个电容短路的。后来就是因为忘记插那个小的电源板浪费了1整天时间。

网友:
10# tianhang888 BGA技术好也不在轻易动先查其他外因最后才BGA

网友:
上网本坏的基本上都是U吧!1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连CPU都集成在北桥里啦?假负载,灯座也用不上。也给信号的测量带来麻烦。维修会变成查外围-->做BGA。。。

网友:
acer a one是最好玩的.刷刷BIOS就OK..

网友:
上网本出问题大部分的时候就是桥的事,一般不会有别的问题,那个小板子太小了一看一目了然

网友:
上网本BOIS的问题还是蛮多的一刷就好

网友:
我碰过的一台HP的开机不显的摸二下就短路了,最后面没救了,北桥都挂了,还碰见过二台开机不显的放下电就好了,碰到开机不显的上网本还是先放下电,免走弯路

网友:
怎么全是做桥那些呀,那这样没有BGA就不用修了哦

网友:
感觉北桥比U坏得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