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

楼主(2010-05-03):
晕,什么问题都有,最近接到几台HP6535S,都是AMDCPU,一台是风扇刚开机时转,一会就不转了,进系统用软件测CPU温度,到100多度 风扇才转,但是不死机,就是温度高,不知道什么问题,最后把风扇搞成一直都是全速转,问题解决了。。。又一台是和这个相反的,开机风扇不停的转,全速的转,但是用几分钟就死机了,散热片非常热, 想换个CPU试,但手上没有这种CPU,现在不确定是不是CPU问题,不敢下结论。。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此故障????

网友:
问题解决了,都是CPU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