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方正R350的维修例子。不知道有没有雷同。

楼主(2010-05-03):
前半个月接到一个客户的方正R350。原来在我这修过。当时的故障是:加电无显。参考基地的维修经验。给BIOS电池换了一个。给北桥重新加热了一下。好了。可是半个月前客户又拿了回来,和我说这次也是不开机,但是能听到硬盘的寻道声(就是硬盘在上电后的寻道声)。我留下了客户的机器。拆出来板子。还是用上次的方法但是不起作用了。上稳压电源发现待机正常时0。06A。这个发现用金属碰南桥边上的一个D33的二极管后能上电,但也是开机无显,也自然不跑码了。而且南桥也有点热。感觉不正常的热。用开机键开机开机待机电流从0.06变成0.03了。由于修这个机器还是头一回。所以就没有了什么头绪。按照经验有待机而不开机无非是南桥和EC的关系最大。所以就订了4片南桥和2片EC,随之到了之后换了3片南桥的时候还是老样子。这是就更没有头绪了。看来不是EC和南桥的问题了。这时,由于不小心把主板和开关板之间的排线弄坏了。在网上订排线的时候就问卖家是不是又这样的坏板子,卖家说有。谈好了价格就把开关板和主板还有排线都发给了我。我把卖家发给我的板子看了看发现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只是北桥空焊了,所以就用机器回焊了北桥这个板子是好了。下午没有什么事,就想着那片花了很多钱还没有修好的板子。突然想到是不是BIOS的问题。正好有2片板子。就把BIOS对调了一下。上电发现DEBUG卡跑马。
我晕。原来是BIOS的问题。
     总结:由于修这样的机器比较少。所以才花了这么多的冤枉钱,原来是BIOS的问题。早知道是BIOS的问题。就不用这样了。不过这有点好处。就是花钱买经验。感觉这个钱还是不白花的。学到了经验比什么都重要。
     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想告诉碰到类似的问题的朋友,不要像我一样走这么多的弯路.

网友:
学习了
不过应该一开始就查BIOS

网友:
这个机的EC是什么型号的?如果是PC..,EN..,ITE...等的BIOS是参与出发的

网友:
BIOS引起这类的故障是比较麻烦的,有时不好验证啊。学习了。

网友:
这种垃圾机子 不问青红皂白 先干个bios 不会错

网友:
楼主有测量下D33连接线路吗?想了解下d33连接的元器件。

网友:
当BIOS有待机电压时,那应该BIOS参与触发

网友:
现在修机全靠技术  如果班上的零件都换了 第一浪费时间第二没那么多配件

网友:
用波测一下CPU的帧信号,如有帧信号不跑U,先刷个BIOS再说,先做不用什么成本的事,通常只要换了一个桥,故障还相同,就应考虑其它地方问题了,你都换了三个桥了,晕

网友:
楼主有些不自信啊,换一个桥怕没换好,所以接二连三换呗..不到黄河不死心

网友:
是不是BIOS虚焊了啊
我以前遇见过类似的问题加焊也好了

网友:
你定的新桥和EC换一个就好了,也不用换那么多,Bios引起的不触发到是少,我知道神州的板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