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DELL D620 电源保护

楼主(2010-05-03):
外接电源 指示灯接到本子上就保护了 经检查 MAX8734A的V+对地短路 拆下MAX8734A任然短路 拆了短路状态的两个场管都没有解决问题 短路状态的电容也很多 一个一个拆好像没有别的选择 感觉D620电源保护像是通病啊 那位老大帮帮忙 哪个器件易损 或者有好的建议 请明示 谢谢大家了
通病
DELL

网友:
不可以烧出来吗

网友:
楼主的检查思路似乎还是有问题啊。我认为:首先要确定是保护隔离短路了还是公共点后级短路了----方法:用可调电源给公共点加点,如果不短路了,则是保隔电路的事,就那么几个元件,查之;如果还短路则是后级的事,测试方法:1、测几个电感对地有没有短路的;2、查NB、SB、显卡这几个主要芯片有无短路;3、用上述的可调电源加电的方法看哪发热。不知说的是不是明白。

网友:
先谢谢各位了 不过可调电源这两天被人拿跑了 先放一放吧 过两天再搞吧 (如果哪位知道这个故障通常是烧那个元件就能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
CPU的电容短路会导致MAX8734A的电源输入端V+短路么? (不上电测量)

网友:
19V 短路 还是电容短路 你要看看 一般都是小黄电容 容易短路

网友:
好 明天接着拆!

网友:
第三点上一个电容短了也用得着等明天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