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换9600显卡当3C!发这样的帖子希望版主不封杀我啊!

楼主(2010-05-03):
250收了台T40的尸体,没屏,U,内存和硬盘,其他的都在!上电开机测试花屏(M7 7500/32M)测试显卡供电那些都正常,用手按压显卡芯片没变化,算了,换吧!(心想修好自己用)贪念开始了..........看图纸得知这板可以上M10的显卡,需要改些电阻和电感那些,本来上M9的显卡是最简单的,改动的电路也很少,只是3个电阻而已,但是贪心嘛.............对着图纸按照支持M10的电阻来改,改好后检查一边确认无误后,不上显卡上电开机,一开机跑了几个码就掉电了,心凉了下!主板的故障被我扩大了!我又再点一次,还是一样的跑几个码后就掉电,心想这次可被人家笑死了啊 !但是又想了下,如果是坏了咋会跑码呢?于是开电脑到论坛来潜水........无意中发现了“本本波”的一个帖子是关于修T43,如果是不上显卡开机的话是会掉电的,必须拆Q59才不会掉电!好吧,我拆!唉!高手果然不同,真的跑起码来而且不掉电了,跑到电流0.46A左右,当了4D!呵呵我管你当什么吖,没显卡的前提我又没有诊断卡的说明书,刚才直接把9600 64M的用土炮轰了上去再说!轰好后吧Q59装了上去,开机测试。现在电流跑到0.69A左右,当了3C就不动了(我后来下载了台湾板诊断卡的说明书)意思是说显卡出错了,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主板不支持还是BIOS的问题,毕竟是由M7 7500的上到M10 64M的,BIOS不能识别显卡也很正常吧?我是这样的推测的,希望高手们指点下我~~~

网友:
楼主经常被封杀吗

网友:
被封杀倒没试过...................只是怕被人家说我发贴子上来是骗人呢~~~

网友:
没人能告诉我档3C是不是显卡出错?之前是档4A的~~~

网友:
你别想升级什么显卡了,除了你水平相当好,能把显卡的程序写进去,我也想收个尸体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了,没有这样的BIOS程序支持

网友:
把T42的BIOS写进去不行吗?有些T42的是用9600的显卡啊

网友:
应该是不行,BIOS固件要写

网友:
原来3C是COMS设定了!但是外接没显现,郁闷!RGB对地阻值只有2欧,开机的话有0,09V的电压,如果显卡上不了或者有问题的话应该不跑或是掉电吖,为什么跑到去COMS设定呢?应该不关BIOS事吧?

网友:
你提到本本波是修的T43。你是T40。难道Q59都是一个位置的东西。而且T40不装显卡正常也可以跑代码的。不需要拆什么Q59。如果是T40 ATI 9000的板,在不装显卡时就会掉电这时拆你指的Q59应该可以。7500显卡本身不装就可以跑代码

网友:
我想Q59是同一个地方的东西,因为在没改电路之前,不装显卡可以跑到4A的,改电路后上电跑几个码就掉电,拆下来后就跑到...........我都忘记跑那个码了,反正就没掉就是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个帖子还是要研究下的。。还没有这样换国哦 。。

网友:
我看到过有人发帖子说换过,是客户要求的,而且还成功呢!我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外接不显示啊!3C的话是COMS设定,但是又不知道关不关BIOS的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