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TCL MF707A 黑屏指示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10-05-03):
TCL MF707A的CRT显示器,现在开机指示灯不亮,检测电源部分,滤波电容300V有,电源厚膜不会检测,几个脚检测出来的电压都是300V(其中一直笔点1脚,不然其他脚测不出电压),拆下来测,万用表其中一支笔点其中一个脚(前面说的1脚),然后另一直笔点另外的脚,全是300-500欧,如果这个脚(1脚)不点,其他几个脚互点的话,全部开路,按图纸检测开关变压器后面部分的输出电压,全部无。还有通电的时候高压包有轻微的特特声(很小声,几乎听不到).不爽的是电路图上标识的和电路板上的不一样(我看到现在还分不清电源厚膜的各个脚,哪怕是跟着电路图跑线也分不清)

网友:
黑表笔接2脚(或者大电容的负极),红表笔分别去测1、3、4、5脚,看看电压是多少?把厚膜拆下来测电阻的话,如果是机械表也是黑表笔接2脚,红表笔分别测1、3、4、5。这时所测的电阻值叫正向电阻;红表笔接2脚,黑表笔分别测1、3、4、5,这时所测的电阻值叫反向电阻。如果是数据表就是二极管档测电阻,但红、黑笔与机械表测时刚好相反。

网友:
如果按图纸来看,接1脚的电压是300V(288V左右),第3脚是10V(10V-11V跳动),其他的脚无电压,2脚是连300V电容的负极(地线)

高压包中有那种秒针走动一样的声音。

如果是高压包坏的话,电源厚膜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电源厚膜各脚电压不对)?

网友:
有没有人教我怎么断开负载的?应该断哪个部位,我想看看是不是高压包短路。

网友:
高压包有响声的话,肯定有辨别是非了,换包吧。

网友:
问题是我都测不到高压包有电压,好像有些脚只有几伏,感觉供电不上。

网友:
包有问题,电源的负载过流了,电源就工作不起来呀。

网友:
应该是负载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