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35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0-05-03):
盈通P35主板无复位,主板的所有供电都正常,发现时钟RTM875T-511没有温度,正常的应该有温度,而且两个PCI的时钟电压还不一样,一个有1.6V,另一个有2.3V,跑复位电路发现RESET脚也进时钟芯片了,测14.318两脚的电压分别为1.6和1.45,时钟芯片的供电也有,怀疑时钟芯片有问题,但手上没有换的,请同行指点思路

网友:
先测一下PWM的PWRGD是否为高电平?
ATX供电的PWROK是否是高电平?

网友:
PWM用的是RT8802A,RT8802A看它的资料好象6脚和SS脚7脚VR-ReadyPWRGD

网友:
PWM用的是RT8802A,RT8802A看它的资料好象6脚和SS脚和7脚VR-Ready应该有一个是PWRGD,测SSS脚有2.5V,7脚VR-Ready无电压,ATX的灰线PG是高电平,另外CPU有温度

网友:
先换掉RT8802A看看.不行跑7脚与那件原件相连.

网友:
7脚VR-Ready经一个1K的电阻接地了

网友:
感觉PWM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取下I/O,看看是不是I/O损坏导致不复位。

网友:
VR_ready电压不正常,南桥收不到有效地VRM_PG,肯定不会发出RST信号
VR_READY一般有一个上拉电压
常见于上拉到VTT
上拉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80%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