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SONY算通病吗?

楼主(2010-05-03):
今天接修一台SONY VGN-S56C,客户拿过来说是进水了,费老大劲拆下主板,看了半天也没找到进水的地,机器是一点电也不加,用万用表测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看这电路设计的相当少见,元器件都没见过,更不用说跑电路了,找了一大会短路也没找到,后来突然想起来BIOS电池,直接放电,再开机一切正常,又吃力的装起来,交付客户!奇怪的是这么复杂的SONY,原来如果简单的就解决问题了?能不能用住不知道!以前弄过V505就是这样,放电就好,几天就坏,还要拆两个二极管,这个不知道还用不用再处理一下!相同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
sony机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
问下楼主,拆哪里的两个二极管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都是BIOS放电就能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加电 主供电过不来,没有短路的话一般都是放电就能好

网友:
我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机子,放电就好,

网友:
那怪,我以前修很多这样的,现在还一头雾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有机型有串行Sony CR是常见的问题,这种现象是机器正常工作,突然自动关机。
取代了北桥和南桥,而不是更好。听过很多人说,对主电容故障。
请妥善保存指南。谢谢

网友:
见过sony很多bios放电修复的

网友:
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就怕不稳定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  我修索尼的没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修过很多SONY,但修好的不多,很难明白为什么,不少SONY的板子看起来很干净,但就是修不好,给客户换板动不动不要1K多,还望高手分享些SONY的维修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好。 sony的机子 不好修。

网友:
IBM T400昨天我也遇到一个,按开关一点反映都没有,接可调电源,电流自动0.02-0.10-0.02.

拆除掌托,把两内存给拔了,还是一样的电流跳变,在把电池给拔了,电流就往上跳了。到1.3几,又掉到0.02,反复3次,居然亮了。

网友:
不止SONY搞个几台,IBM,都搞过几台就这样修好了。

网友:
原因是SONY的保护电路气的作用
放电的过程也就是把整个机板复位了一下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这样问题撒 看来以后修也要注意这个地方的问题撒

网友:
我想台式板子有好些个要放电就OK了.估记笔记本也差不离吧

网友:
不能说是通病,但要成为一种习惯。

网友:
有些机器,COMS有记忆功能,一旦有大电流,就保护了。水进的不多的话,干了,COMS清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