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如何测量佳能数码相机充电器好坏?

楼主(2010-05-03):
由于经常代人购买二手佳能数码充电器,但又没相关的电池,不知如何用确定充电器的好坏,万用表来测量,上面的三个脚,正,负与T脚,佳能不象索尼充电器等,直接短接T与正极,就输出4.2V左右的电压!一般有什么方法能测量好坏,多谢了!
佳能

网友:
来自: 上海
不用短接T脚 + -上直接就有电压输出的。

网友:
呵呵,当然不可能用表量出有正负上有4.2V输出(如果是这样,也不必问了),一般只有不到1V的输出 的,应该没触发到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