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航嘉冷静王钻石版LW-6228 320W P4电源不工作的修理

楼主(2010-05-03):
ATX电源的修理:
品名:航嘉冷静王钻石版320W电源 联想电脑用
型号:LW-6228 P4
故障现象:电源自动停止工作
修理过程:业余帮朋友修的电源,他人修过,开盖整理各焊点接线,保险丝被换过,现完好,于是在供电回路中串入100W电灯通电空载试机,各电压正常,去100W电灯后直接供电,在12V上接个90W的汽车灯泡,测试各电压正常,在12V5V端各接一个汽车灯泡,测各电压也正常,但有轻微的啸叫音,感觉由主变压器发出,后装上主板测试,数秒后断电。
    检测副电源各次级电压及滤波电容,检测TL494(KA7500) 13-15脚的5V电压及其滤波电容,正常;检查TL494 12脚电压为19V,正常;检查TL494 5脚电容,6脚电阻,看看它们是否影响到开关频率,参数也正常。接上主板,通电几秒后电源停机,保护取样汇集点LM339 8脚处电压大于3V,电路发生保护,由于没有详细原理图,我想当然的以为是3.3V保护取样支路有问题,于是断开其过压保护二级管Z3试试,发现LM339 8脚点电压还是会上升引发断电,仔细检查发现引起升高的原因来自于电源推动电路过流保护支路,开机后该支路电压会逐步上升,引发关机,由于电源12V端接90W灯不会保护,说明主变压器不会漏电,检查大功率管及附属电路基本正常,但并在470UF电容C7上的分压压敏电阻RV2缺失一只,补焊,但它不是造成故障的原因。
    虽然,推动端电路一般不易坏,既然推动电路过流保护,就应仔细检查它们,通过分析走线,终于发现推动三极管Q8 945p be极损坏,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不能测出其0.6v的正向电压。更换后电源修复,同时啸叫声消失。
    原来,由于Q8损坏,造成开关电路只有单边在工作, 控制电路为使各组电压达到额定值(特别是各组电压都有负载时),使功率管的工作参数发生较大变化,促使主变压器发生啸叫,必然使推动电流加大造成电路保护。
    图中的过流取样线圈L被放置于推动变压器内,LM339 8脚点(图中红圈处)正常电压为0.36V,配合外围元件,构成一个自锁电路,一但发生保护,LM339其他的输出端会提升8脚的电压最终使TL494电路一直停止工作,直到断开220V供电。
注:D18检测支路未画在图上

下面是一块显卡的检修过程:
品名:新天下HASEE,R1300Z
芯片:ATI X1300
接口CI-E
核心频率:550MHZ 显存频率1000MHZ
显存:128位 128M
故障现象:上电无显示
修理过程:这块显卡是帮朋友修的,为防止将自己的主板烧毁,先测量显卡接口供电端是否短路,金手指中A1 A2  B2 B3为12V供电,对地正向电阻测得1.75K欧,A8 A10 B10为3.3V供电,对地正向电阻测得500欧,电感L601为核心供电,对地正向电阻测得15欧,电感L701为显存供电,对地正向电阻测得75欧
情况基本正常,在检查板上是否有掉件后装上主板测试后发现显存只有0.3V电压,异常,查供电电路外围元件,两个场管Q32、Q33及周围的元件,无异常,查APW7062A外围元件,基本未见异常,上电测量PWM IC APW7062B 6脚EN电压为3.3V,PWM IC供电使能,但3脚(SS)电压偏低1.4V,应该为5V,因为我没有这个芯片更换,所以人为用电阻拉高这个脚的电压试试,结果失败。花时间查资料发现RT9232的原理与它相同,引脚的排列也是一样的,于是到市场花20元买了一块PWM 为RT9232坏显卡拆下更换,成功了。修好后测该卡的核心供电为1.3V,显存供电是1.8V。
   下面将RT9232各脚电压实测如下:
1脚:0.79V  2脚:11.01V  3脚:5.05V  4脚:0.75V  5脚:0.80V   6脚:3.18V  7脚:0V
8脚:1.81V  9脚:3.4V  10脚:12.7V  11脚:0V  12脚:9.58V  13脚:11.47V  14脚:11.46V
注:我的电源12V电压偏低。

    我是业余爱好修理的,水平有限,有分析不妥的地放望能多多指教。我平时都是帮朋友修,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但现在的电子产品更新太快,各种资料又太过缺乏,单靠一个人折腾提高太慢,所以想成为网站的正式会员,以便能与网友作更多的交流,为写这篇心得,我又将修好的电源拆开绘图及测量关键点电压。希望版主能给予通过,论坛的规定、纪律我已认真阅读,并完成问卷,如果成为正式会员,我会认真履行会员的权利义务,让我与网友的维修水平共同提高。谢谢。

网友:
谢谢版主,今后我会将我修东西的过程不断往上传,同时备份上传它们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