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插反过了,主板不跑码了。

楼主(2010-05-03):
杯具的事情,内存被插反了,只插中了前面四只脚,然后就内存烧了,开不了机

插上检测卡,不跑码,复位灯也没亮。用万用表测了板上所有的MOS貌似都没有坏掉么.....

电容也没有暴.....请问还有什么可能性吗?

CPU:AMD 具体不详
主板:精英
内存:烧了条金士顿的,换上记忆内存DDR2 667 512MB(这条内存绝对没有问题)

由于没有假负载,只能麻烦各位了!

网友:
什么板子,什么CPU,什么芯片组,,这些总可以说明吧 要别人回答问题,自己又不说清楚,,,

网友:
内存供电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换内存供电管试试
如无意外应该会好的

网友:
建议你送修吧~~不要想自己鼓捣了,打打数据线不吧北桥挂了就好修,检查供电3.3,1.8.0.9.和时钟,可能问题不大.重点检查3.3V电压.

网友:
DDR2 内存槽边上的电感1.8V-2V
       内存负载电压:-内存右边上的排阻上测量为内存供电的一半(内存的1脚)
       SPD供电-DDR 184脚 2.5V/3.3V   DDR2 238脚3.3V
       内存SMBUS:SMBDATA SMBLCK DDR2 119 120脚 3.3V打值一至
                 "SMBUS连接南桥,内存,时钟芯片的一个总线分2根 SMBCLK SMBDATA 南桥SMBUS空焊会  导致南桥识别不到内存"

网友:
应该是烧桥了

网友:
测量电压,量排阻,测量北桥

网友:
先清一下内存插槽,再先查一下内存供电电路,如果没有问题,再看一下上拉电路!

网友:
先看看内存槽子烧坏没  然后换了内存供电在说  有的时候测的时候正常 插上内存就不稳定了

网友:
你在用风枪烤烤槽子边上的排阻

网友:
看下内存旁边的管子烧坏没啊 看北桥的电压阻值正常不

网友:
内存插反了?应该插不到底的啊,楼主他大意了

网友:
运气好点么是内存代电管挂了,不好一点么桥挂了

网友:
我也是cpu没插到底,主板挂了。cpu到南桥的三个数据断了,还跑不出线路。可怜

网友:
内存插反一般就烧内存供电管,换了就好了

网友:
重点查下 内存供电 管子  管理芯片 看是不是 和CUP或者北桥供电共用的管理芯片

网友:
插反了内存一般都是比较容易造成内存供电等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管烧了,内存没有供电,导致认不到CPU~

网友:
开机测量内存供电电压,如果输入端有电压3.3V  输出没有, 控制 电压10多V 肯定管子击穿了。 更换管子 即可, 如果输出 控制都没电压 , 可能 给内存供电的 8条腿 管子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