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10B不能冲电

楼主(2010-05-03):
机型:HP 2210B
板号:SUZHOU
芯片组:965GM+HBM
故障表现: 放电不能充电,单独用电池不能触发。
维修过程:

根据客户反映机器不能充电,并且在操作系统里能发现电池。实测单独接入电池不能触发开机,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能正常开机,但断开适配器供电电池也能放电。在单独接入电池时,按下开机键发现有LED灯闪烁黄灯,不能触发。接入电池和适配器在待机状态,发现充电LED灯闪烁,根据可调电源的电流值发现主板并未执行充电动作。

根据故障表现可知:单独用电池不能触发开机,但能发现LED灯急速闪烁,可能是主板提示电池电量过低?接入适配器供电,电池充电指示LED灯已经闪烁,说明IO已经发出充电指令,但是不见充电电流增大,可能是充电电路出了问题。追查充电电路发现是由BQ24703为核心的充放电电路,通过查阅该芯片的PDF可知与充电动作相关的信号:ACDET,交流适配器检测电压为3.3V、使能信号ENBALE3.3VACSEL适配器检测为3.3VALRM报警信号为3VSRSET也为1.05VACSET0VACPRES在接入交流适配器状态,该信号应该高于ACSET,实测也为3.3VVREF4V、电池电量检测BATDEP1.7V、充电电压反馈BATP6V

示波器观察电池I2C总线到IOCLKDAT信号能发现脉冲波形,检测IO关于适配器检测的所有信号:ADP_PS10VADP_ID3.3VADP_EN3.3VADP_PRES3.3VTHEM_MAIN0VCHGCTRC3V。根据实测可知,IO所有与适配器接入检测信号已经全部到位,IO也发出能允许电指令,因此IO排除出在故障范围。

笔者在用示波器检查电池充电波形时,突然待机电流值上升到0.9ATPS51120发热不能触发,杯具开始了。

检查发现待机电流电流偏大的原因是,发现TPS51120LDO3电压对地阻值偏低,并且TPS51120发热所以先将其拆下,再查LDO对地阻值发现还是偏低,于是直接接2V电压到此发现IO发热,直接将IO拆下发现阻值正常,安装TPS51120订新IO

焊接良品IO后待机电流值恢复正常,但是在适配器检测信号电路发现了异常,U1007发热考虑U1107LM393)是开漏输出,可能是因为内部损坏导致过流发热,订良品LM393。跟换LM393后待机电流值全部恢复正常,按下开机键能正常触发,用适配器观察BIOSCS#能发现3次阶段性的LPC波形已经到位,电流值也上升到1.1APOST能正常进行。

再次接入电池到主板,发现主板有个LED持续闪烁黄灯。不能放电,怀疑IO未能检测到电池,用示波器观察电池CLKDAT信号时发现MAIN_CLK信号电压仅为0.2V,用万用表检测电池接口到KBC的线路完全正常,但MAIN_CLK不可能凭空被拉低。检测MAIN_CLKDAT的对地阻值发现CLK对地阻值偏低,检测与之相连的D20,发现已被击穿,拆卸D20CLKDAT线电压上升到3.3V,接入电池后那个LED不再持续闪烁黄灯。

怀疑电池不良,购买良品电池后接入主板发现单独接入时能已经能触发开机。但接入适配器充电电路依旧不能工作。充电LED灯已经亮起,但待机电流值依旧未能上升。回了一大圈终于回到BQ24703电路上。认真检测BQ24703的每一个引脚的电压和相关电路。发现充电电压检测电路中BATP电压偏高。怀疑三个电阻偏大,将其相继拆卸后测量阻值未发现异常,但接入主板后BATP电压为6V,经分压计算该电压只能为1V左右。检测三颗电阻的连接情况发现R206R210并未完全正常的连接,将其连接正常后BATP电压下降到1V左右。接入电池连接适配器供电,发现充电灯正常亮起,待机电流值也上升到2A左右,用示波器观察充电MOS的栅极波形正常,故障修复。

2修板,后来才知道是进过水的。

为何。 + 2 重点简写,更好。支持.

网友:
笔者在用示波器检查电池充电波形时,突然待机电流值上升到0.9A,TPS51120发热不能触发,杯具开始了.前面的这个是人为的还是那时机子自己出的问题?如果是人为那后面那些坏掉应该是高电压加到了d20上的clk 上还有i/o也是这样坏掉的,机子的原故障可能是就是那三个电阻的问题吧!觉得整个过程和结果是电池坏了加三个电阻有两个进水腐蚀脱焊了,不知道能不能这么下结论!

网友:
应该不是人为的故障,那个充电MOS 我测他的栅极波形而已,没有碰到其他地方,,说这个我觉得奇怪了。

网友:
LZ对主板信号很了解哦,还根据电阻算出电压,你可以去搞研发了

网友:
如果仅仅会算个电压就可以搞研发,那就是笑话咯,楼上别搞我了。

网友:
LZ能不能说说“BIOS的CS#能发现3次阶段性的LPC波形”为什么会有3次波形?
另外EC哪个脚发出的充电指令呀?我怎么看图是由一个比较运算器输出的ENABLE

网友:
请问楼过,你那台波什么价买的,小弟正想买一台,什么价位呀,还有就是有示波器以后,怎么看没个检测点的波行是不是正常的呀

网友:
上次我们这也接了一个DELL不充电的笔记本,换了两个充电芯片都没有好,后来只有建议客户一直用适配器,,客户倒是同意了,可我们压抑啊,如果上天还能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网友:
顶了几个配件要了几天时间哈哈,LPC的三次波形可以反映到POST已经正常完成,也就是亮了。

网友:
20# 本因坊.秀策 示波器是什么型号,什么牌子的,多少M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修机的话,能检测到电池,不以充电,检查后面充电电路和充电电压。进水的机就是难修啊,应该报高点价啊

网友:
哈哈和我修的一个HP 6510B的一样,换了一个键空也是LDO短路,不充电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示波器是什么牌子和型号啊!看着蛮好用的?

网友:
“用示波器观察电池I2C总线到IO的CLK和DAT信号能发现脉冲波形”
新手问具体测的哪些点?

网友:
“检测MAIN_CLK和DAT的对地阻值发现CLK对地阻值偏低”
怎样能知道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检测时钟,数据对电池口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600 -500多吧?

网友:
lz能对充电的几个信号这么了解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适配器接入时与io之间的通讯关系吗?
很多板子我试过拉电压到公共点是不能触发的,可能就是这些信号被无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