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个内存槽,2个好用,2各显示D5

楼主(2010-05-03):
主板是p5mt-s 服务器板,最高支持到pd 3.0,4个内存支持8G DDR2 667
最近上面2个槽坏掉了,单独插哪个,都检测到D5,下面2个槽则正常开机,并且稳定运行
cpu下面的2个线圈发热很高,半分钟手就放不住了,求高手帮忙说说咋回事。
cpu

网友:
内存数据线到桥之间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A:
桥的问题 拿BGA做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查下坏的内存槽附近的电子元件 一般是附近的排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