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DELL M23OO没有显卡供电维修

楼主(2010-05-03):
故障现象:DELL
M23OO
没有显卡供电。

拆机:使用十字螺丝刀把壳拆开,取出主板。
维修过程:
1.为防止烧坏板,首先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各大供电电感对地阻抗是否有短路,测量值都正常。
2.接上18.5V直流稳压电源,电流表显示电流为0.02A, 按开关,上电0.45A。(正常应为0.54A)。说明主板上电还不完整。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量cpu的供电电感 PL29. PL31 .PL33都有1.5V正常。量CPU脚坐C1的电压为1.05V。说明已经有CPU复位!但电压还偏小,可能有电压还没出来!量显卡的供电电感PL451.25V.。
PL46
0V(正常为1.2V)。量显卡的供电芯片PU25的工作条件。

截图:

3.量芯片PU2514PIN3.3V.   27PIN0V(正常为3.3V. 即1.2V没有触发信号。

截图:

4.PR467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发现PR467被搞掉了。量PR467在板上的点第1PIN3.3V,因为没有PR467。补上PR467。量芯片PU2527PIN3.3V.。 即 1.2V有3.3V的触发信号。量显卡的供电电感PL461.2V。
5.装上CPU,内存,通电1.5A
6.装机测试,开机进系统

附图一张:

希望这次转正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