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谁有XFX AGP 6800XT 256M 128BIT DDR3的 BIOS

楼主(2010-05-03):
我有一张XFX讯景 AGP的(通过桥接)6800XT   花屏卡,原来是4颗组成128M 128BIT的,现在换了4颗256M的颗粒,想通过刷BIOS,刷成256M 128BIT的配置,那位高手有这BIOS或可以待用的BIOS,请赐教。

网友:
我有一张XFX讯景 AGP的(通过桥接)6800XT   花屏卡,原来是4颗组成128M 128BIT的,现在换了4颗256M的颗粒,想通过刷BIOS,刷成256M 128BIT的配置,那位高手有这BIOS或可以待用的BIOS,请赐教。
引用 网友A:

桥接的AGP 6800?有的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可以刷PCIE的6800xt 256m 128bit的bios,一样的,桥接AGP卡的BIOS和PCIE卡bios通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楼上,我知道通用的,可是在基地没找到,必须是DDR3的。

网友:
找到这个bios了么?我也需要这个BIOS啊~~~~

网友:
我这里有4个迅景的68XT。好久没用了,忘了什么方案的了,你们自己有时间试一下吧

网友:
如果没有用的,再通知我,好用的话就注释一下

网友:
我通过厂家发给我我了一份,好用的。

xfx 6800xt 256m 128bit.rar

网友:
我通过厂家发给我我了一份,好用的。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收到一块一样的卡,3星显存问题,于是1不做2不休,直接换上HY 的显存,刷了这个bios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