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3000不能认盘??

楼主(2010-05-03):
我手上有个WD40G的硬盘想用PC3000修复红色小方块跟打岔的坏道可以进去之后提示没有认到硬盘是怎么回事呀
硬盘

网友:
很多原因,无法一一回答

网友:
将跳线取掉再试试

网友:
可能硬盘本来就不认盘了,也可能进3K时选错了模块。

网友:
排除连接线问题,pc3000只能识别是主盘的硬盘,

网友:
安全模式试试

网友:
光盘版的PC3000怎么样

网友:
在PC3000中 硬盘怎么跳安全模式?
硬盘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