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25 3V_S5 短路

楼主(2010-05-03):
旭日125 INTEL 芯片组的, 通电没有 待机3V 5V ,查了半天是  3V 经场管 变 3V_S5 这路负载短路,挑开有了待机电压, 3V_S5 通去的地方太多了, 想请高手 指点个 捷径,干哪里可能最大,我觉得南桥短路的可能最大,一但去错,还要植球,

网友:
这个是无可奈何的 如果是我 先取下外部的电容 和相关的mos管 不行再干桥

网友:
直接用电压烧,那里发热拆那里。

网友:
有加点法试试  这招修短路很有作用

网友:
拆公共点。或者加小电压烧一下

网友:
加电烧的方法有局限性 因为如果电流过大 电源就保护 输出变成零点几安 电压变成5v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你把电压调到3V再加电看看

网友:
短路了 就加一个外接的3.3V 看看呐里烫 干那里撒

网友:
用电烧,电压小点,这样就不会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加3.3v不烫 加高点的又没有可调 不敢乱加 用可调又保护 真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