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10-05-04):
航嘉 磐石500电源待机时测试紫色线+5V,绿色线4.8V,灰色线0V,短接绿色线工作后测得:灰线5V、红线5V、黄线11.8V、橙线3.37V,接了一个风扇后再测也正常,但是接到主板上就启动不了电脑,风扇都在转的。主板没有问题的,我换了一个电源试过的了。在论坛资料里找了好几个例子都没有找到答案,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
如果各电压都正常,检查PG信号。

网友:
谢谢余老师,这个PG信号怎么检查啊,我只有万用表的,我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小白的,修这个纯爱好。

网友:
谢谢余老师,这个PG信号怎么检查呢?我只有万用表的。

网友:
PG线是灰色线,开机前你把万用表插上看它是多少伏,不要把表笔拨出来,接着按开机,看它的电压有没有变化,有些主板开机要PG信号的参与,但有一些主板就不需要。

网友:
灰线是0V,开机后是5.04V。这个正常吗?

网友:
PG用两LED大体可以检测出来,方法是:两LED(最好是不发同颜色的)负极接在一起再接一个几百欧的电阻一端,电阻的另一端接黑线,两LED的正极分别接5V和PG端,开启电源接5V的LED应该先亮然后接PG的LED才亮,断电时PG的先熄然后才是5V的熄,两者的时间差就几百毫秒但已经看得出来了,不清楚的先在好电源上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怕不理解画个草图,如图:

网友:
用朱老师的方法测量后得出的结果是有PG信号的,现在应该怎么修呢?

网友:
你说的启动不了电脑是什么意思?CPU风扇转不转?

网友:
你的主板老吗?看看是不是要-12V和-5V,有的电源没这两电压的,还有就是该电源能带负载吗?量下带负载后的电压在不在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