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LD2 SE 开机跑码 掉电

楼主(2010-05-04):
ASUS P5LD2 SE
外观无伤 能跑码 能显示 85代码  过10来秒就掉电了自动关机了!求解!谢谢了!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估计I/O的问题多些

网友:
注意cpu散热。拿掉cpu如果不掉电可以尝试加焊供电IC。

网友:
查开关针是否有高电平。。。

网友:
应该是关机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这种ASUS板子保护电路比较多
在不断电的瞬间测量一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应该正常
不然会开机

网友:
保护了,换假负载上电。。。。。(确定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
看看跑码跑到那里了 如果是8584  档开机 提示USB设备不正常 你看看缺不缺跳帽  看看  南桥旁边的 472 和822排阻中间是否有 3.3V高电平

网友:
ASUS P5LD2 SE
外观无伤 能跑码 能显示 85代码  过10来秒就掉电了自动关机了!求解!谢谢转

网友:
屏幕有无报错信息
屏幕是在显示什么内容的时候断电
如果是档LOG,断电之前PS2是否能够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