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兆网卡芯片可以换成千兆芯片吗?

楼主(2010-05-04):
百兆网卡芯片可以换成千兆芯片吗?
映泰NF520-A2 TE 主板自带百兆网卡,能换成千兆芯片吗

网友:
至于嘛,插块独立的不就得了。

网友:
估计可能性不大,千兆网卡8根网线都用到的,百兆网卡仅用4根网线。网络变压器等周边器件可能也不一样,不仅仅是换芯片的问题。。。

网友(2010-06-03):
芯片引脚的定义一样才可能代换,百兆换千兆不行吧

网友:
BIOS不认的

网友:
我來帮助您:

第一要看是那一家供应商的网络芯片,Realetek 有出Pin对Pin的百兆/千兆 LAN Chip。

第二要看客户的工作模式,如果客户需要在DOS下传系统则百兆LAN PXE ROM 与千兆LAN PXE ROM 不同,

需要主板厂商的支持,这个做到比较困难,主板厂商一般不会为个人DIY发行BIOS。

如果用户只是在OS下进行联网则只需要更新网Pin对Pin络芯片的驱动即可。

网友:
一句话,就是不可以。

网友:
不行,多了两组型号

网友:
楼主真是异想天开